reuse功能是不是不能将元件标号进行reuse?

楼主(2012-10-01):
    reuse功能是不是不能将元件标号进行reuse?

发现只能对元件位置与走线、过孔有效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
    应该是吧,我也没弄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点

    就是你讲其中一个模块的元件标号都摆正

但是使用reuse功能 不能使得其他类似此模块的元件标号如你摆放的一样,依然是乱的

这个地方感觉很不爽

其他元件的摆放与布线、via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你讲其中一个模块的元件标号都摆正

但是使用reuse功能 不能使得其他类似此模块的元件标号如你摆放 ...

    这个细节没注意过呢,因为我平时都是最后最后才一起调丝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细节没注意过呢,因为我平时都是最后最后才一起调丝印的。

    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功能没有

网友B:
    没有,但是可以在编号前加同样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但是可以在编号前加同样的字符!

啥意思 没弄明白?

网友:
    我也没整明白!

网友:
    元件标号是元件的固有属性,只会与元件一起复用。 8楼的意思,个人理解是,手工使用字符代替元件标号。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是很讨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没弄明白?

比如说,R1,R2...可以改成AR1,AR2...

楼主:
    总体感觉这个地方比较差劲 不知道其他pcb工具是怎么样的效果

网友A:
    为什么你要REUSE标号呢?

REUSE我们工作中用得比较多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相同结构的电路为了做到对称,布好一个模块后,使用RESUE进行将相同结构的电路模块也布好。此时元件标号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网表啥的也没变。
    2,分工合作,合板。适用REUSE功能将另外一块板上已布好的线,孔等信息拷到没有做好板上。这个元件标号也不变。

个人怀疑你的操作出了问题。所以问的问题大家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要REUSE标号呢?

    REUSE我们工作中用得比较多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可能有个地方没说清

因为电路中有相同模块的电路比较多

所有一般都是在原理图中先画好一个模块,剩下的复制

pcb里面怎是先布置完一个模块

    剩下的按reuse功能布置

    不是分工合并

网友A:
你在原理图里面将多个模块复制好,再在PADS里面使用REUSE功能将各个模块制作好,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原理图里面将多个模块复制好,再在PADS里面使用REUSE功能将各个模块制作好,不就OK了

我的问题是器件标号的问题

    器件的布局与布线是可以的

    总之目前reuse完后所有模块的标号都需独立重新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