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脑死机,导致Library Manager中Symbol Editor无法编辑上次用到的Symbol,

楼主(2012-10-01):
由于电脑死机,导致Library Manager中Symbol Editor无法编辑上次用到的Symbol,提示:
The Symbol is edited (locked) by another user.

请问,如何Unlock the Symbol ? 感谢!

网友:
库里面sym目录下面,有个lock文件,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5-03-10):
感谢提问的朋友和版主,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