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方向设定

楼主(2012-10-02):
请问红框处为何要设定?设定后有什么作用?若H里面垂直走线会怎么样?若V里面水平走线会怎么样?

网友:
V代表垂直
H代表水平

在Pads Layout中拉线 并不会强制限制
在Pads Router中使用Route指令来自动布线 将依照垂直或水平的定义拉线

楼主:
所以是比较针对"Router"的自动布线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是比较针对"Router"的自动布线功能吗?

嗯嗯 但你也可以当做自己布线的习惯 告诉自己 布线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但你也可以当做自己布线的习惯 告诉自己 布线的方向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