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smd上不能打孔

楼主(2012-10-02):
router smd上不能打孔 如图所示 麻烦诸位高手帮忙解答下 非常感谢!

楼主:
LAYOUT里面能打孔而在Router却不能 ?

网友A:
    哦。手机按键啊。一般要关了DRC打孔的。。。

网友B:
    没设置好.在设置拓扑结构的下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设置好.在设置拓扑结构的下面设置

    怎么设置,可否提供详细一些的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手机按键啊。一般要关了DRC打孔的。。。

是的,关掉DRC就可以了,我看过设计规则是可以再SMD焊盘是打孔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可否提供详细一些的方法,非常感谢!

错了是在PAD ENTRY下面

网友:
    这个只能关掉DRC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