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封装在top层,封装内能不能走线啊,会不会造成短路之类的?

楼主(2012-10-02):
请教各位大虾:BGA封装在top层,封装内能不能走线啊,会不会造成短路之类的?

网友A:
肯定可以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走线啊

我看了下,封装内的走线与BGA封装的焊盘距离挺近的,估计也就6mil——10mil这样,这样也没关系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封装内的走线与BGA封装的焊盘距离挺近的,估计也就6mil——10mil这样,这样也没关系嘛?

那要看PCB厂的加工能力了噻,我设计的FPGA的PCB一个引脚一个电容就没问题的,把电容放在BGA芯片的另外面,一般BGA焊盘的间距为1mm,用0402封装的电容距离就和BGA焊盘一样,过孔直接打在电容焊盘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PCB厂的加工能力了噻,我设计的FPGA的PCB一个引脚一个电容就没问题的,把电容放在BGA芯片的另外面, ...

额,估计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的FPGA的BGA封装放在了top层,然后呢,因为连线需要我有几根线是在top层,穿过这个BGA封装的,现在板子已经加工好了,就是怕焊接FPGA的时候焊锡和top层的这几根线连接造成短路。所以我想问下,我在BGA封装内走线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估计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的FPGA的BGA封装放在了top层,然后呢,因为连线需要我有几根 ...

没问题的,你的走线是铺了绿油的,是保护起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你的走线是铺了绿油的,是保护起来了的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