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 16.5找不到add pin的按钮

楼主(2012-10-03):
我安装了allegro 16.5后,用pcb editor做封装的时候,在工具栏中怎么都找不到add pin按钮,在自定义工具栏中也没有找到添加add pin的按钮,在命令行中输入add pin命令,显示:
Command > add pins
E- Command not found: add pins

请问有谁能帮忙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多谢了!

网友A:
你仔细查检下,感觉菜单不对呢,Layout--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查检下,感觉菜单不对呢,Layout--Pin

请问一下Layout菜单在哪里?我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Layout菜单在哪里?我没有找到

我也奇怪,怎么你的菜单中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奇怪,怎么你的菜单中没有

你的是装的cadence16.5吗?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我的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奇怪,怎么你的菜单中没有

我装的是论坛上别人发出来的cadence16.5的那个,是从115网盘上下载下来的

网友B:
同求,我的也没有,16.5版本,WIN7   32位系统

网友C:
程序有问题,package的菜单变成了layout的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问题,package的菜单变成了layout的菜单

你知道怎么解决吗?正常的程序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我的也没有,16.5版本,WIN7   32位系统

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解决吗?正常的程序哪里有?

我只遇到过16.5错误使用16.3的菜单,你的这个情况我没遇到过!

网友D:
    这个应该和PCB不同版本应该有关系,选图中的PCB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和PCB不同版本应该有关系,选图中的PCB版本试试

还是没有,这几个版本都试过了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D:
    先在brd界面切换后,再到封装界面试试,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菜单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在brd界面切换后,再到封装界面试试,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菜单栏

用你说的方法可以找到add pin的按钮,多谢了!
顺便问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在Allegro PCB SI GXL/XL中为什么没有add pin按钮吗?怎么才能在这两个的package界面中调出这个按钮?还是说在Allegro PCB SI GXL/XL中作封装有不同的方法?

多谢了!!!!!!!!!

网友:
pcb si是做仿真用的,当然不能做封装,自然没有add pin功能,你可以看看菜单的mem文件,里面有检测语句,根据你的产品license的差异选择不同的菜单

网友D:
    原因就是斑竹说的mem问题,具体的可搜下 Allegro 的 Skill 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就是斑竹说的mem问题,具体的可搜下 Allegro 的 Skill 详解

现在有解决方法吗?不会还要学习ski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