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ence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菜鸟我以前是用altium Designer 6.9排板,最近才可是用cadence16.3,在电路里面用到了LT1764-3.3,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它的封装是TO-220,如图;

我是使用LP Wizard 10.4生成的封装,按软件提示和器件的尺寸, 生成如下封装: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PCB Editor里面导入网表的时候,软件提示如下错误:
ERROR(SPMHNI-196): Symbol 'TO-220' for device 'LT1764A_TO-220_LT1764A' has extra pin '6'.

意思好像是说我生成的封装有额外的引脚6,菜鸟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示?各位大虾肯定也用过这种封装的器件,你们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cadence 要求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引脚数量一致, 你应该修改原理图封装, 做成6个引脚,然后再倒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那个散热焊盘也是一个脚,你的封装有几个脚,原理图就必须有几个脚,不然就加NC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