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鼠标中键的放大缩小不能用了

楼主(2012-10-04):
Router中鼠标中键的放大缩小突然不能用了,而Layout中可以用,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tool_customize-keybosrd-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_customize-keybosrd-reset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问题解决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问题解决了,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