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以来遇见最奇葩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2-10-05):
MSP430单片机,平时使用比较多,这次批量生产仪器用的型号是5438A,晶振25MHz,用过很多片都正常。但是今天出现两台仪器系统运行速度明显比其他正常仪器慢很多,按一下按键都要1秒多才有反应。在线调试,发现同样一条C语句,出现故障的仪器指令周期居然是正常情况下的10倍!!!头都大了,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两台仪器上,其他18台正常,是不是说明单片机是坏的??(晶振没有接错,程序也一样)

网友A:
你所说的1秒才有反应指的是硬件反应吗?
这种情况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1秒才有反应指的是硬件反应吗?
这种情况查硬件。

后来发现都是芯片虚焊惹的祸啊

网友(2012-11-16):
    见鬼!!

    虚焊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