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元件旋转后,标号由水平变成垂直?

楼主(2012-10-05):
Dxdesigner 元件旋转后,标号由水平变成垂直?这样不好看了。如图红色框,
有解决办法吗?能旋转后还是水平吗?不是要手工一个个再旋转标号和值变成水平吧?那样岂不累坏了。

网友:
我通常的做法是旋转好一个以后,拷贝粘贴

楼主:
嗯,你的方法也可以,先旋转一个已经旋转的元件的标号,再用时拷贝,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然就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的方法也可以,先旋转一个已经旋转的元件的标号,再用时拷贝,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然就只能这 ...

不是没方法,只是很麻烦,mentor这套东西,你必须在库上面下足功夫,这也是为什么说不是一个人玩的原因,看图!你要为你的电阻电容做两个symbol,这两个symbol同名,但是后缀不一样,你做几个模块后缀依次为1 2 3 4,前面的名字必须相同,并且,做在同一个partition(分区)中,也就是,你的res.1 和 res.2必须在库的同一个目录下面,把电阻分别做成横的和竖的, 摆好属性位置,做part还是老方法,因为两个器件被认为是一个器件,在其它地方,后缀为.2   .3   .4的器件是没法看到的,只有在symbol editor里面才是可见的,接着在原理图中你会发现place part中可以选择不同的symbol类型!

好处是,你可以按你喜欢的形式摆好各种属性,放置的时候一次到位,不用再调了;坏处是你要做两个甚至是更多symbol,mentor编辑器件支持复制操作但是不支持复制属性,还是有点麻烦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突然明白了,同一个元件为什么有 .1 .2 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