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差分线不等长,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2012-10-05):
大家好,我在pcb中的差分走线不是严格等长的,大概相差100mil左右吧,然后把差分信号接入AM26C32解差分,输出信号会不会产生很多毛刺呢?我pcb已经画好了。

网友:
能做就做下等长呗 又不复杂  不过一般差分100mil不会有影响的  不过要严格要求自己  这样以后PCB才能少犯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发射电路发射的差分信号大小完全相等,方向相反。但是如果差分线的两根走线的长度不等,那么在接收端, ...

这不应该是回流的问题吧?难道差分信号就不回流,应该是双沿的应用吧。

网友(2013-05-07):
肯定会有影响的,一般差分等长做到对内5mil!

网友:
差分线是对 共模信号. 到达时间和信号不同 不就失去差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