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实行原理图和PCB对应吗?

楼主(2012-10-05):
AD里面原理图和PCB可以对应吗?比如元件和元件的对应,在原理图中选取元件时PCB中相对应的元件也能显示出来。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可以啊
选中原理图中的元件,然后快捷键TS,软件自动定位PCB中对应的元件PCB。(前提是原理图和PCB文件都是打开状态)

必须是在同一个project里面哦....

网友:
AD现在都能支持双屏显示的了,完全可以支持

网友:
AD 开双屏并且原理图和PCB在同一个工程目录下,都打开状态,选中原理图中元件,对应的PCB就高亮或泛白显示,很方便的一个功能。在元件布局的时候相当有用。

网友:
为了方便器件的找寻,需要把原理图与PCB对应起来,使两者之间能相互映射,简称交互,利用交互式布局可以比较快速的完成元器件的布局问题,缩短制版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交互式布局需设置原理图界面工具和PCB界面工具 如下图,两者都需选中

上述设置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原理图上选中器件之后,PCB上器件会同步选中,反之亦然。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还是在论坛里面好啊,问题都有人帮忙解决,在Q群里面发的都没人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选中原理图中的元件,然后快捷键TS,软件自动定位PCB中对应的元件PCB。(前提是原理图和PCB文件都是 ...

还要TS一下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要TS一下才行?

不适用快捷键T+S也行,不过得自己打开PCB键面,比较麻烦,我习惯性的使用快捷键,软件会自动转到对应PCB,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适用快捷键T+S也行,不过得自己打开PCB键面,比较麻烦,我习惯性的使用快捷键,软件会自动转到对应PCB, ...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这功能别说AD了,99SE也能做到原理图选择一个或多个元件,PCB中对应显示和选中。

网友:
不错,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个人感觉TC比TS要好用,更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