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上出现两个GND

楼主(2012-10-05):
如图,本来应该只有一个,怎么处理啊,用了off-page con也没用
求助啊

网友:
    上传原理图

网友:
    应该是你有一个symbol的某个管脚叫做GND,属性为POWER类型但是又没有连接到任何GND网络上面,软件给自动重新命名了!

网友:
應該是你電路圖有問題了
ALIAS
    PORT
    GLOBAL
off page
你使用了這4個電路符號,但是卻沒有明確的表示GND要接一起
所以ORCAD會自動判斷它們是不一樣的東西,所以加上了GND_XXXXXXXXX

楼主:
    把off page去掉了就连一起了,本来off page和global连一起的,为啥会不是同一个网络呢?

网友:
    电源不需要off-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