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路设计中,经常用两个三极管去控制开关的作用,一个管子不是已经够了做导通

楼主(2012-10-05):
经常看到别人设计的电路中,用两个三极管去控制开关的导通和关闭作用,难道一个管子不是已经够了做导通和关闭吗,为什么需要用两个哦,有什么好处没?

网友A:
一個是相位的問題,一個是阻抗的問題,另一個是放大倍數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是相位的問題,一個是阻抗的問題,另一個是放大倍數的問題。

当只用作开关作用的时候,也需要用两个三极管控制吗

网友:
    用作开关作用的时候一个就够了

网友:
    试着分析一下:
   我们把通过电阻和STBY信号连接的那个三极管叫做Q1,另一个叫Q2.在这个电路中,如果STBY信号为高时Q2是关闭的;如果STBY为低时Q2是导通的。

一般情况下Q2是一直导通的,Q2第二脚上面的电路是不工作的;而当有STBY信号时,Q2关闭,Q2第二脚上面的电路工作。

这个可能是个standby控制电路。

网友B:
    试着分析一下:
       我们把通过电阻和STBY信号连接的那个三极管叫做Q1,另一个叫Q2.在这个电路中,如果STBY信号为高时Q1导通,Q2是关闭的;如果STBY为低时Q1关闭,Q2是导通的。

这样没有STBY信号时Q2是一直导通的,Q2第二脚上面的电路是不工作的;而当有STBY信号时,Q2关闭,Q2第二脚上面的电路开始工作。

    这个可能是个standby控制电路。如果只有一个开关就达不到STBY信号实现控制的效果。

网友:
    楼上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
    用几个管子,和你控制的逻辑有关系,同时也与管脚的驱动能力有关。

网友:
    楼上的那位分析很正确

网友C:
    控制的逻辑从软件角度来讲,没有必要,因为只需要在软件里定义一下宏即可搞定,主要还是让主控部份损耗电流小些,另外加个三极管(增加后级的推动力)。
三极极IC = 得达倍的IB
    所以基极电流决定了负载,同时又和放大倍数得达有关

网友D:
    这是一个车载MP3的一个电路!

网友E:
    同行,我是车载DVD导航

网友:
    看两管的基极,第一个管前端应该接控制引脚上,控制高低电平,使前一个管导能与否,高电平就导通,低电平就截止,但要一直保持高电平才可以导通,基极常态应该为低电平,此时第一个管关闭状态;
    再看第二个管基极,一上拉电阻直接接VCC,另外基极接第一个管集电极,因第一个管常态为关闭状态,即第二个管的基极与第一个管之间相当于开路,基极常态为高电平,此时第二个管处于导通状态;
可能此处的开关是需要前端无控制信号时,仍保持导通为常态
以上只从电路上分析,个人意见,只做参考,砖头别乱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车载MP3的一个电路!

    呵呵 有眼光 你的qq多少 加一下交流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行,我是车载DVD导航

    额 同行的qq多少啊 交流下啊

网友:
547079899在深圳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试着分析一下:
   我们把通过电阻和STBY信号连接的那个三极管叫做Q1,另一个叫Q2.在这个电路中,如果STBY ...

当Q1基极高电平时为什么Q2是关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当Q1基极高电平时为什么Q2是关闭呢

Q1,Q2这两个三极管是高通的,当基极为高时导通,当Q1高时把Q2的基极拉低,所以Q2的集电极呵发射极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的逻辑从软件角度来讲,没有必要,因为只需要在软件里定义一下宏即可搞定,主要还是让主控部份损耗电流 ...

这可不一定,有些管脚在刚开始上电时是软件不可控的,这时在某些应用场合就需要加两级的反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Q2这两个三极管是高通的,当基极为高时导通,当Q1高时把Q2的基极拉低,所以Q2的集电极呵发射极不导通。 ...

呵呵 谢谢了 在电路分析中 关于三极管的 总是 把我不好

网友:
前面的解释不错,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
解释的通俗易懂~支持这样的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個是相位的問題,一個是阻抗的問題,另一個是放大倍數的問題。

严重认同这三点

网友:
反转电平,适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