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如何使焊盘空心显示?

楼主(2012-10-05):
WG如何使焊盘空心显示?

这个功能在哪里设置?

网友:
方法见图,只要设置焊盘的填充类型即可,那个黑色的就是只显示边框

按图操作

按图操作

楼主:
WG的开关真是特别的 我来试试

谢谢 WG 要加对中国的普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