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信号传输系统中的过孔设计

楼主(2012-10-05):
在高速信号PCB板设计上,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过孔的问题,过孔表示为电感性及电容性,非常难对付。过孔通常表示出巨大的阻抗不连续性。过孔的工程设计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两个重要的过孔参数
1.过孔的残留部份
2.过孔的实体部份
二、通用的设计挑战
1.最小的残离部份
2.调整实体部份进行阻抗匹配,移除NFPs,使用越大的间隙越好
3.尽量使用紧配的过孔对过孔
4.增加对称的回流过孔来减少地弹从共模信号

楼主:
三、差分过孔特性
1.过孔特性
1.1 过孔通道的长度
1.2 顶层,或是底层的孔根
1.3 过孔PAD的直径
1.4 过孔的钻孔孔径
1.5 没有功能PAD的尺寸在内容连接的层上
1.6 保护(Anti-PAD)直径
1.7 回流过孔的位置
1.8 相聆过孔的PITCH
2.板子特性
2.1 层数
2.2 层与层之前的距离
2.3 层与层之间通过过孔的转变
2.4 回流信号层的改变
三、过孔的切片如何影响过孔的差分阻抗
1.如果要得到低的差份阻抗 比如 50OHMS,可能下列的方法有帮助:
1.1大的顶层焊盘
1.2大的无效焊盘
1.3小的阻焊环
1.4薄的介质层
1.5大的过孔孔径
1.6孔与孔的距离拉近
2.如果要得到高的差份阻抗 比如120OHMS,可能下列的方法有帮助:
2.1更小的焊盘直径
2.2没有无效焊盘
2.3大的阻焊环
2.4厚的介电层
2.5小钻孔直径
2.6过孔的间距增大

网友(2013-04-09):
总结的很好。

网友:
对差分过孔的话,还需要考虑回流过孔的对称性,否则可能引起差模向共模的转变,导致信号质量变差,一般到12.5Gbps以上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网友(2013-08-27):
引用 楼主:
三、差分过孔特性
1.过孔特性
1.1 过孔通道的长度

不错,不好意思的是不小心点击支持的时候 点到了反对,抱歉!

网友:
总结的很好。
请问你的信号跑到多高的速度 ( ? GHz ) 会有这么多过孔问题?

楼主(2013-10-12):
28Gpbs zQSFP and EDR product

网友(2020-10-20):
5G速率,整条连路上一共6对过孔(有AC电容),对信号质量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