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压降最少的开关型帖片三极管

楼主(2012-10-05):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吗,有哪种型号的NPN贴片三极管(SOT-23)能全完起到开关的作用,就是管压降要最小。

网友:
找肖特基型的

楼主:
S8050是不行,最小压降都 有0.7,有比0.7还小的三极管吗

网友:
    找个MOS管吧,它只有一个SD电阻值,这个电阻可以做到0.几欧

网友:
    也有低压CE型的,不过价格方便可能会贵司,可参考型号NSS60201LT1G  压降只有0.14V

网友:
    是啊,既然要做开关管,为何不在mosfet中寻呢。

网友:
    同意 5樓和7樓的說法。

网友:
    好执着的三级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