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四层板电源和地能否换个位置

楼主(2012-10-05):
有块四层板,芯片放顶层所以顶层的布线空间非常有限,常规的叠层是top gnd power bot,现在底层走线不可避免要跨分割,能否把电源和地交换,让关键信号走底层。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弊端,忘高手解答,谢谢。
注:之前有块信号采集板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妥。
另:有博士提出底层信号包地用电源包而不是用地包,他说底层信号是以电源作为参考的,要用电源包才合适,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

网友:
个人认为,叠层顺序都是需要视情况而定的。顶层有些什么样的芯片,底层走些什么样的信号,有多大的影响,我想大家多多少少是可以衡量的。
但关于底层信号包地用电源包我不太理解。个人觉得,不管信号走在哪一层,回流总会是回到芯片内部的。目前芯片基本上都是以地作为参考的,如果像您上面说的,用电源包,信号回流最终还是地上,这就需要通过一些电容才能回到地上。故信号用地包会好点。不知道个人的理解是否有误,欢迎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1. 如果高速信号都在底层,L3作为GND没有问题。
2. 个人意见,以PWR层作为参考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
a。PWR Plane上的noise足够小。
b。相关的高速信号都以PWR为参考。
c。尽量减小PWR与GND之间的交流阻抗-因为可能有部分高速信号以及顶层的低速信号还是以GND为参考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解答!

网友A:
顶层放置元件和走线那肯定是最好,如果把信号线放底层,GND与Power调换,信号回路回经过电源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放置元件和走线那肯定是最好,如果把信号线放底层,GND与Power调换,信号回路回经过电源层

如果关键信号走底层,top gnd pwr bot和top pwr gnd bot两种叠层的信号回流路径都要经过电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