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Cadence16.3啊?

楼主(2012-10-06):
我在安装到第三步时,即HDL-AMS Library 时,总是出现这样的提示:An error (5006:0x8000ffff)has occurred while running the setup .好像是要操作一些设置,但又不知道什么设置,哪位知道如何解决的,请教。谢谢

网友:
在百度文库搜索“ cadence16.3   32位+64位  安装  亲自 ”关键词, 我写了个破解文档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貌似你的安装文件有问题,这个仿真库我装了没问题,win7 64位,是直接装的,不需要任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