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供电,如何提升蜂鸣片的声音

楼主(2012-10-06):
现在遇到一个困难。一个报警器,产品厚度只有8MM,客户要求声音90DB。3V供电的。现在用了很多厂商的蜂鸣片都只有80DB左右。有一种带铝壳的不装到产品里面时有90多DB,可是装入产品就只有80多了。这是什么原因?有设计过这方面产品的大师请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另外蜂鸣片要用什么胶水来固定。听说胶水也会影响声音的大小。

网友:
客户要求声音90DB, 量測距離多遠啊?

就我知道先說說幾點
(1)聲音大小通常和出音孔大小有關。
(2)出音孔大小也會跟發聲的頻率有關係。
(3)除了出音孔大小之外,還有蜂鸣片本身與頻率的關係,要看蜂鸣片共振最大音壓點會落在哪一個頻率,設計的時候就要產生那個頻率才會大聲。
(4)蜂鸣片也會跟放置空間有關係(除非蜂鸣片已經被封裝成一個單體),就跟喇叭相同,有分前音腔和後音腔。前、後音腔會加強改變整體共振頻率。
(5)蜂鸣片要貼黏的範圍越小越好,焊接的線越細越好,比較不會妨害振動。

网友(2013-01-26):
加个音腔

网友(2013-03-02):
你去买个便宜的报警器拆一下就知道了,我之前拆了个,用的工字电感做的变压器,升压驱动压电陶瓷片,声音很大

网友:
你驱动电路的设计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2016-03-15):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