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PADS画原理图时,要不要在画CAE封装时额外添加一个Value字样的属性值。

楼主(2012-10-06):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用吧 在你做元件的时候 在添加就可以了吧 新手学习中,,,,,,

楼主:
跪求答案

网友:
我自己做CAE是不加,但是在PCB DECAL是有加Value Label,并放在一个不用的层,这样后期可以出一个单独的显示元件值的装配图。原理图里的元件值是在元件属性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