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中自动布线点route没有反应,关掉后出现specctra.exe应用程序错误

楼主(2012-10-06):
 cadence16.3中自动布线点route没有反应,关掉后出现specctra.exe应用程序错误是什么原因啊?请教高手,万分感谢!

网友:
之前在一个项目评测中也用过自动布线,出现这个问题,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只好完全重来:重新建立brd工程,设定outline,基本布局,然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