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里的达人:关于PADS Verify Design 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问题:就是我在Verify Design 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报错的标记.怎么能快速把它们全部删除啊?

网友(2012-11-29):
首先你检查的是间距还是连通性,如果是间距问题,你自己一个一个改,很快的,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报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去设计规则里 default中将检查间距改小,改了规则之后虽然有些错误不会出现了,但可能出来的板会不符合要求;若是连通性问题,就更要好好检查了,看看元器件引脚该接地的有没有打地孔,或打了地孔没覆到铜,或者不同的网络线之间有交叉,你自己慢慢找。我也在学pads,以上是我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我也是这样慢慢过来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