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从一点一滴开始——信号完整性之串扰

楼主(2012-10-07):
我们知道,当两条传输线相邻的时候,动态线会对静态线进行攻击,使之产生耦合噪声。我们把离信号“源端”较近的静态线的一端成为“近端”(也称为传输线传输方向的“后方”),将较远的一端称为“源端”(也称为传输线传输方向的“前方”)。
         利用相关测量仪器对近端和远端进行测量发现,近端噪声迅速上升到一个固定值,并维持约为两倍的耦合长度所产生的时延的时间,称为“近端串扰”(NEXT)。而远端则在信号开始一段时间后才产生噪声,出现十分迅速,但维持时间短暂,脉冲宽度为信号上升时间,称为“远端串扰”(FEXT)。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如上图所示,我们主要研究容性耦合电流,动态信号的上升沿带动静态信号线产生耦合电流,从“源端”开始,信号“上升沿”产生的那一刻起,假设上升沿传输了δx的距离,所产生的时延为δt,经过耦合电容,静态线产生耦合电流,分成两部分(远端电流和近端电流),近端电流同样也要传输δx,所产生的时延为δt才能回到“近端”,若δt趋近于0,则近端电流在很短的时间就开始产生,若δt趋近于时延TD,则近端电流最后消失时间为2TD,于是,得出结论——近端电流从信号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跟随产生,并能维持2TD时间。
     而远端电流呢,如图所示,每经过一个耦合电容就产生一个远端耦合电流。由于静态线和动态线的电流传播速度相同,于是所产生的远端耦合电流就跟随信号向远端传播,并逐步叠加,最终经过TD时间在远端汇合。通俗的来讲,近端串扰“细水长流”一直维持着每一部分的串扰电流直到动态线完成传输,远端串扰“厚积薄发”,经过重重叠加终于在远端有所爆发,但是两者对时间的积分应该是一样的。
另外,如下图为感性耦合电流的示意图,其近、远端电流位置及时间和叠加性和容性耦合电流一样,只是有一点不同,但恰恰因为这点的存在,我们可以消除远端串扰——感性耦合电流形成的是一个环流,对于远端来说,容性耦合电流为向远端推进,而感性耦合电流将其向近端推进,于是,在远端容性耦合噪声和感性耦合噪声的方向是相反的,静噪声为两者之差。

——驣【2012-10-7】

网友:
有待提高

网友(2013-01-22):
嗯,受教了

网友(2013-06-01):
挺好,请问楼主这是你的理解,还是资料上有的?如果是资料上的,你确信这些都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