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亮一组线

楼主(2012-10-07):
如何高亮一组线

网友:
在规则里设一组bus,然后高亮选项选property!

网友:
一组BUS应该前缀或后缀 有区分, 网络名大致相同 点亮NET时 不同部分可用*代替,

网友:
HLJ 很灵活的一种操作方式。贴近工作实际,谢谢分享。设成一组BUS 也是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