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盘的做法

楼主(2012-10-07):
如图所示,我的thermal pad 和ANTI PAD没有做成flash的形状,出负片的话会有影响吗?

网友A:
没做flash的话应该是全连接吧,貌似会产生工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flash的话应该是全连接吧,貌似会产生工艺问题。。。

哦,做flash觉得好麻烦。
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短路或者开路,导致板子根本没法使用?

楼主:
没人回答吗?

楼主:
大家给点指导啊

网友A:
全连接散热过快,会产生虚焊,麻烦是有一点,但是规则的flash不是很难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连接散热过快,会产生虚焊,麻烦是有一点,但是规则的flash不是很难做嘛~·

哦,谢谢指导。
虚焊也是可能造成吗?
应该没有致命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连接散热过快,会产生虚焊,麻烦是有一点,但是规则的flash不是很难做嘛~·

另外这种是插件啊,应该虚焊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最好Anti Pad比Thermal Relief大点,负片中用Thermal Relief十字花焊盘连接,用Anti Pad隔离电气,一样大可能导致短路哦

网友B:
1, anti-pad 和thermal-pad等大,这种做法不会出现短路,anti-pad小于或者等于 regular-pad才会短路。
2.关于是否会虚焊,要考虑下你板子(特指插装器件)最终焊接的时候是手工焊接还是过波峰焊,如果是大批量、过波峰焊, 则有必要做Flash, 如果是手工焊,则可以不用考虑, 因为手工焊的时候,焊接人员可以通过调节烙铁温度和焊接时间来保证焊接的 可靠性。另外, 如果是作为过孔或者是用于需要过大电流的插装器件的引脚, 建议使用全连接保证载流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anti-pad 和thermal-pad等大,这种做法不会出现短路,anti-pad小于或者等于 regular-pad才会短路。
2. ...

为什么说anti-pad小于或者等于 regular-pad会短路?在负片不是没有regular-pad的吗?既然没有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anti-pad小于或者等于 regular-pad会短路?在负片不是没有regular-pad的吗?既然没有怎么会短路呢 ...

负片层中还是有regular-pad的, 就是default layer中所设置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实际的焊盘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片层中还是有regular-pad的, 就是default layer中所设置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实际的焊盘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PCB厂家制作PCB板是在负片层就把regular-pad给去掉了啊

网友:
不放心的话,把内层也设置成正片。
内层负片的话,焊盘设置不对就报废了,但正片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