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画route keep in区域

楼主(2012-10-07):
如题,pads如何画route keep in区域,有没有像allegro那样的画出board outline后直接可以设置route keep in内缩多少就出来route keep in区域

网友:
没有,你说怕挨板边太近可用规则里的走线到板边距离来设置

网友:
pads里面是没有,不过做法是跟allegro一样的,禁布区里面有选项可以选择

网友A:
allegro设置keepin是为了后续铺铜皮吧,pads铺铜很方便,所以可以不用设置,直接在半框外面画一个可以包住板框的铺铜区,然后在设置规则里设置铺铜到板边的距离,后续只要一铺铜就可以实现,铺完铜之后快捷键po就可以去掉铜皮了,再显示再po一下,很方便

网友:
是的!说得很好同意4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设置keepin是为了后续铺铜皮吧,pads铺铜很方便,所以可以不用设置,直接在半框外面画一个可以包住板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