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se16.5怎么导入网表 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2-10-07):
哪位大神能教教我cadense16.5怎么导入网表,那个import directory 到底在哪里能够找到啊

网友:
导网表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一方网表也就是orcad和allegro直接关联的网表,另外一种就是第三方网表,也就是orcad可以导出ad,pads等其他软件的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