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中元件管脚不在格点上,连线如何处理?

楼主(2012-10-07):
如图,元件的管脚不在格点上,连线连不上,该如何处理?
还有,就是在做lib时,怎么保证做出的器件的管脚在dsn文件中在格点上。谢谢,高手指教。

楼主:
图不清晰,我描述一下,就是器件管脚的那个白色方块中心不在格点上,连线时,线抓格点,而不是抓白色方框

网友:
有个选择项 因为电脑没装 不知道怎么拼写

网友A:
在建立元件庫的時候,以及放置元件的時候,請選擇 sanp to grid (不要變成紅色),這樣才容易接上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建立元件庫的時候,以及放置元件的時候,請選擇 sanp to grid (不要變成紅色),這樣才容易接上線。

谢谢,这样可以了,不过不能抓小方块的中心。不知道能不能有没有那种只抓小方块中心的命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可以了,不过不能抓小方块的中心。不知道能不能有没有那种只抓小方块中心的命令。

jacklee,还有一个问题,见图

楼主:
我连接的地命名为AGND,在原理图中也显示了,把鼠标放在地符号上,却显示【name:0】,而不是AGND,同样标注的DGND,显示的也是【name:0】,我这是哪里设置错了?求指点

网友A:
你的圖非常不清楚,看不出端倪,所以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如果可以上傳 DSN 文件,會比圖片來的容易找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非常不清楚,看不出端倪,所以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如果可以上傳 DSN 文件,會比圖片來的容易找出問題 ...

见附图中文文件:
我把添加的电源的名称分别命名为IOVDD、CVDD、AVDD,它们对应的连线网络也变成了IOVDD、CVDD、AVDD;
而把地分别命名为DGND和AGND,但是它们对应的连线却都是Name:0.这是什么原因?求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應該是你選用的庫造成的(應該是你用 COPY而來,不是親自去選擇,所以不知道不同的庫,是不同的),參考圖片。

選擇到0,而不是GND,最後只改外面顯示成DGND和AGND,所以提示的都是Name:0。

网友(2012-11-08):
    选择Options->Preferences->Grid Display 勾选上Pionter snap to grid,就能自动对齐格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