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IMMY,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图1:铺完铜后检查出现的提示,显示有5处未连接,都为GND网络。这个我忽略了,因为U10是2.4G的封装,准备做到扩展版上,所以我直接把封装里的4个支撑的接地脚给删除了(2.4G封装见图2)

    图2:

    图3:此为出gerber时出现的连接错误提示。

图4:上图点击确定后,出现下图情况。

图5:分层观察,发现错误只出现在top和bottom,且都是GND网络,所以估计是和那个2.G封装有关

    ◆ 所以请教下JIMMY和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要需要怎么处理,能不能忽略呢?

网友A:
    把封装里的4个支撑的接地脚给恢复过来。如果不想接地,在原理图中也取消此四个脚的接地连接。

    另外,请确保你的PADS版本不能是pads2007s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封装里的4个支撑的接地脚给恢复过来。如果不想接地,在原理图中也取消此四个脚的接地连接。

另外,请确 ...

    这是个2.4G的封装,不放在主板上,放到扩展板上,所以就把4个地脚给删除了

网友A:
    图呢?还是让我继续猜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还是让我继续猜谜?

    已上传,布局很烂,顺便指教下

网友A:
    处理方法:如果不想接地,在原理图中也取消此四个脚的接地连接。
                 我是在PCB中取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方法:如果不想接地,在原理图中也取消此四个脚的接地连接。
                     我是在PCB中取消的。
 ...

    原理图中没有这4个接地脚的,只是起支撑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方法:如果不想接地,在原理图中也取消此四个脚的接地连接。
                 我是在PCB中取消的。
 ...

    嗯嗯,好了,你是编辑封装然后把那4个脚删除吗?我没发现怎么删除,直接把孔都设为了0.所以才会出现那样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方法:如果不想接地,在原理图中也取消此四个脚的接地连接。
                     我是在PCB中取消的。
 ...

    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方法:如果不想接地,在原理图中也取消此四个脚的接地连接。
                     我是在PCB中取消的。
 ...

修改后出gerber还是出现错误提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后出gerber还是出现错误提示啊

楼主 这是什么板子 新手 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后出gerber还是出现错误提示啊

    有DFM问题需要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FM问题需要优化。

    如下图,我将那块铜皮删除后,检查没错误了,但出gerber还是出现那个弹框,还请jimmy给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高手帮着看下啊,感激涕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