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平面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下图是我做的平面分割左下角是AGND,其他的是GND.。

    下图绿色的框内也是AGND,由于这条AGND要和MIC_P走差分,所以没将其分割到AGND平面内,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由于这条AGND要和MIC_P走差分”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这条AGND要和MIC_P走差分” 什么意思?

    AGND和MIC_P是一对差分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AGND和MIC_P是一对差分线

你确定?把图纸截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