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中的小折线

楼主(2012-10-08):
我用的是cadence 16.3,在连接一些小短线的时候,老是有一点小折线,这个应该怎么解决。。。。格点最小是5mil, 这个是不能变的

网友A:
图中打圈的勾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打圈的勾起来

Enhanced Pad Entry本功能在佈線時可以改善走線與銲點之間的連接,同時也能避免產生一些尖角,如 但是有时候走线反而显得比较不好看,该功能的开关在走线的命令状态下,右键勾选或者去掉

网友:
其它软件也一样的,,,,,本来你两个点不是同一水平线上肯定要小折弯才行啊,硬要这样不折,走线角度选off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