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灌铜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四层板,TOP-GND-POWER-BOTTON,在灌铜的过程中,想把所有过孔都设置成花焊盘,灌铜的结果是所有元件的引脚过孔都如愿的灌成了花焊盘,但是有几个独立的直接连接到GND的散热过孔直接被FLood over,没有成为花焊盘,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无图(PCB)无真相!

楼主:
是不是一个孤立的用于散热的VIA永远都没有办法在灌铜的过程中灌成花焊盘?如果可以的话请问该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