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光绘文件时,因为正负设置的问题出现的error

楼主(2012-10-08):
大家好,我在进行出光绘文件的时候,关于电源和地的正负,做了相关设置,包括在artwork下将其设置成为negative;
但是在没有将cross  section 下的negative artwork 进行负片设置之前,是没有error提示的,当进行负片设置后,提示error,查看如下图所示,但我不是很理解,大概是关于测试点(我做成的是via封装)和地层铺铜之间的错误,所以想请大家帮帮忙,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啦。

网友:
难道是库的问题?

网友:
bmp格式的图片,压缩了下,
应该还是 layout cross section 的设置问题。看图上就明白了, 负片层的negative artwork  和 shield  列都应该勾上。

网友:
错了, 你那个不是正负片的原因, 是规则错误, 你做下DRC,先解决此问题

网友:
也可能会使这种情况, 你出光绘时选择的是RS274X格式,而且你在负片画了ANTIETCH

网友:
仔细想了想, 好像是你的TP1.1 TP2.1TP3.1 的封装问题,是否没有做anti-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