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DV303N这颗MOS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0-08):
初学者的理解困惑,恳请大虾们给出以下线路工作原理的通俗易懂的讲解。

FDV303N

FDV303N

应用电路

应用电路

网友:
    理论上说你的DS反了,1K电阻不要,100K换成1M

网友A:
    僅僅是一個 NMOS 開關電路,由一個信號來控制 LED 的開(亮)或關(暗)。
你的 NMOS 沒有畫錯,也沒有接反。

网友:
    3楼说的不错,图没有画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僅是一個 NMOS 開關電路,由一個信號來控制 LED 的開(亮)或關(暗)。
你的 NMOS 沒有畫錯,也沒有接反。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栅源极电压控制漏极与源极之间的导通。

网友B:
    相当个开关作用,高电平导通 低电平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个开关作用,高电平导通 低电平截止

果断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