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防静电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在PCB设计时,静电电容是放在靠近接插件的位置,还是靠近要防近点的电路位置。
" t5 \& P) }5 p如果我分开放会有多大影响?分开的意思是电路可能在远离接插件的,但电容在接插件旁边,而且是两条线走的。

网友:
放置在 接插件位置,

网友:
一进来就直接泄放到地平面, 放在电路位置,可能会出现未知现象,尤其是接插件和 电路位置偏远的情况下

网友:
放在接插件的位置。静电管的摆放原则是靠近接口或者静电产生处,保证它的泄放回路最短,才能起到作用。如果放在电路的位置,静电脉冲和信号经过较长的走线,根本就起不到保护的总用,信号已经受到干扰了

网友:
靠近接插件,而且要直接挂在信号链路上,不要分出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