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是我做的WIFI模块做的PCB文件,但接上天线后效果很差,PVC天线跟P板咋改善好点

楼主(2012-10-08):
增强WIFI效果,P板跟跟天线有什么要求,根据结构再好用PVC天线

WIFI板

网友:
    再优化一下供电部分。

网友:
    J2 跟 天线要 用两个焊盘 跳选,否则 影响很大

网友:
    非专业人士,只是根据我们公司做的WIFI上有的经验提的建议,专业人士发现有错请指正:
    1:阻抗控制,一般WIFI天线走线是需要50欧姆阻抗控制的,而你的板子貌似参考层都没有,下面全挖空的,我们的板子第三层这一区域是铺地的(因为我们的板子如果参考第二层做50欧姆阻抗的话线太细,所以参考第三层)
    2:天线的走线最好不要弯曲
    3:这应该就是你信号差的原因,天线走线分叉,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可以参考下图摆放下试试
   R12我把它放到了J2下面,因为我觉得J2和J1这两个不会同时焊接的,(J2貌似是个测试用的)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

网友:
    还行还行

网友(2012-12-05):
    使用PADS为何打不开啊? Protel也打不开。

网友(2013-02-21):
    是的啊,PCB打不开。

网友:
    馈线上有分叉,如果要做选择的话,用0R电阻作跳线

楼主:
    7楼 8楼,你们的PADS版本是不是太低了,用9.5的吧

网友(2013-07-31):
    文档不是AD的吗?

网友(2014-08-30):
1  你RF线上不该有分支
2  你那段底层净空的线太长,那段线是失配的,应该尽量短,而且从L1到CON1那段线底层没必要净空的,感觉你也没必要从那出线,而且你个π型匹配网络为啥那样摆放
3  那个天线封装应该是贴片陶瓷天线吧,我也用过几颗,都是2.4G的,这种净空和摆放方式似乎天线性能不是太好,你可以看看天线的芯片手册,应该有不同摆放方式的辐射图

网友(2014-10-11):
    阻抗不匹配

网友(点评):
触手很长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