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路才能被称之为“高速电路”

楼主(2012-10-08):
1、什么样的电路才能被称之为“高速电路”,见到多种解释,好像说的都不一样。
2、高速电路与高频电路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期待诸位高手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当必须把信号线当作传输线的时候,可认为是高速电路

楼主:
查阅了一些资料“通常约定如果信号在信号线中传播延时大于1/4信号驱动端的上升时间,则认为此信号是高速信号并需要考虑传输线效应。” 而有的又说是1/2 且都是比较专业的资料,是1/2还是1/4?

网友:
同样求解!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个人的想法:
这个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个频率点就是所谓的“高速信号”,一个信号,从所谓的“低速信号”到所谓的“高速信号”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可以认为所谓的“低速信号”是所谓的“高速信号”的一个典型情况,就是牛顿的三定律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宏观上的一个典型情况一样。信号本质都是“高速”的,只不过在所谓的“低速”时有些特性表现不明显,可以不考虑,这样,就抽象简化成了“低速信号”,随着频率的上升,或者所谓的上升沿的变陡峭,“高速”特性就逐渐表现出来了,渐渐的需要考虑的“高速”的事情就多了。这是一个过程,而没有一个分界点的定义,所以,不管“1/2上升时间”,或者“1/4上升时间”,(我还见过“1/6”),可以说只是考虑的保守些,还是简单些的区别。至于什么时候要考虑高速的事情,我想还和具体的情况(板子)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想法:
这个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个频率点就是所谓的“高速信号”,一个信号,从所谓的“低速信号”到所 ...

很精辟的解答,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主要指的是信号的时延大于该信号上升沿的1/2

网友: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义什么是高速,如果你觉得他那里比较重要需要拿着大量的精力或者处理办法对待他,那么这时候它就是高速了

网友:
看看信号完整性的东东就有初步印象了,论坛的SI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