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布线不给力啊,求指教,求经验

楼主(2012-10-08):
    画了很长时间的板了,布局布线还是不给力啊,求指教

网友A:
    很多人布线速度很快,但是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布线。

而布局通常是PCB设计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布局的好坏最终决定了布线的效果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布线速度很快,但是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布线。

    而布局通常是PCB设计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布局的好坏 ...

嗯,怎么能更好的布局呢,还请jimmy点拨一下

网友:
    把你吃饭时间减少一半,睡觉时间减少一半,省下时间去布局,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怎么能更好的布局呢,还请jimmy点拨一下

    成为武林高手的条件是?

    一,苦练

or

    二,要有家传武功秘籍,照着练

    or

三,找个世外高人指点“凌波微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为武林高手的条件是?

    一,苦练

苦练,是我追求的,因为后几个条件不具备,可以给点提示怎么苦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苦练,是我追求的,因为后几个条件不具备,可以给点提示怎么苦练

    每个练习板做个两次以上,练习板数量越多越好。

    每做完一个进行总结一个。

正常情况下,是越做越快,越做越好,如果卡住了,那就接近走火入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练习板做个两次以上,练习板数量越多越好。

每做完一个进行总结一个。

    在此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为武林高手的条件是?

    一,苦练

苦练 的基础是什么呢

网友:
    基础是喜欢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布线速度很快,但是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布线。

    而布局通常是PCB设计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布局的好坏 ...

老大,有没有一些常用电路模块布局示例。

网友:
    布局的时候 考虑的第一位的是不是应该是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