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放置过孔发绿问题

楼主(2012-10-08):
麻烦请大家帮忙看看,我在用AD6画PCB时,放置的过孔为什么会发绿?是过孔设置问题吗?

网友A:
designe-rules-hole size 把数值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e-rules-hole size 把数值改大

貌似没用啊,还是发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没用啊,还是发绿的。。。

那就不知道了   AD9是把MAX改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   AD9是把MAX改大就行了

嗯,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过孔和内电层或者BOTTOM层的铜皮或者走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过孔和内电层或者BOTTOM层的铜皮或者走线短路了?

双面板,底层没有走线。。。就是放置过孔时,过孔就会发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板,底层没有走线。。。就是放置过孔时,过孔就会发绿。

你先看看你的所有层是否都已打开...如果没问题在看看你过孔的颜色设置...

网友C:
仔细检查规则,有条规则是 限制过孔的内外径之比的,看看有没有设过并启用。再看看 DRC检测报告中有哪些报告,看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规则,有条规则是 限制过孔的内外径之比的,看看有没有设过并启用。再看看 DRC检测报告中有哪些报告 ...

找到原因了,是过孔大小设置的限制问题,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