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llegro 过孔怎么导入ADS layout 仿真

楼主(2012-10-08):
最近使用ADS,发现allegro里面有trace导出到ADS生成ADFI文件,请问各位专家如果想从Allegro导入某个过孔到ADS,如何操作呢?图片是截的trace导出设置选项。

网友A:
需要仿真可以联系我们,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导入ADS后层都不用设置,添加需要的端口就可以直接进行仿真了。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A:
需要仿真可以联系我们,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导入ADS后层都不用设置,添加需要的端口就可以直接进行仿真 ...

这个工具在哪里可以下到啊   麻烦给我传一份啊    多谢多谢

网友(2014-03-05):
这个工具ADS里面直接带得有了,
C:\ADS2009\ial文件夹里面就有,里面有详细的安装说话。
谢谢我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