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倒F天线的短路传输线部分是否为单极天线的另一个1/4波长的振子

楼主(2012-10-08):
各位大大:
倒F天线的短路传输线是否与开路传输线一起合成1/2波长呢?
求教。谢谢。

网友:
单极子这样变形的目的是有效降低天线的高度,节约空间。而对于倒L天线,因为上半部分平行于GND,形成电容,增加了天线的容性,为了保持天线谐振特性,就需要增加感性。下图红色部分就是为增加感性,所以有这样一短路线。

L:等效为电阻和电容并联,相对于负载,谐振时开路;
S+H:等效为电阻和电感串联(谐振时短路)。

对于馈电来讲,S和L是并联,

当天线谐振,电流主要分布在天线的水平部分和对GND短路部分,馈电支路基本无电流分布。
设计时, L S H决定输入阻抗,谐振频率,带宽等。

你肯定是简单把它理解为偶极子,这肯定不对。

综上所述,S+H与二分之一波长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