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F天线的2D增益和3D增益的疑问。求大师们释疑

楼主(2012-10-08):
这是一个天线的2D增益图。其中的Phi=0 deg 和Phi = 90 deg
是否为天线与水平放置(0degree)与垂直放置(90 degree)得出来的增益图呢?

这是一个天线的3D增益图片。请问X/Y/Z方向 是否都是天线的辐射方向呢?红色代表增益最高吗?

小弟最近有个案子用RF。一些基础知识不太明白。肯请了解的大大们,不吝赐教。谢谢咯。

网友:
分以下情况来看

(1)2D就是就是把3D的按照一定角度切开,就这三个面,你按照这个设置就可以了,其实这个问题只是个变量和定量的旋转构成图形问题,需要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

分以下情况来看:

xoz面:phi=0°,theta=-180°~180°
xoy面:theta=90°,phi=0°~360°
yoz面:phi=90°,theta=180°~180°

一般看下E面或H面。

如果想象不到,多说无益,呵呵

(2)红色的可以认为是增益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