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芯片传输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刚开始接触射频芯片这一块,看数据手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侠们,就一般的射频芯片,例如TIcc1101,cc2500等,都有一个可编程的数据传输率,比如说是500kbps,请问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先谢过了

网友A:
500kbps就是每秒钟可以传输500Kb(千位)的数据。换算成字节要再除以8=62.5KB.

网友:
可编程指的是这个数据的速率是可以控制的~可以是250Kbps。还可以控制为400Kbps.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kbps就是每秒钟可以传输500Kb(千位)的数据。换算成字节要再除以8=62.5KB.

这个数据传输率是指通过芯片的SPI口传输的数据的数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