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在ECO下 删除不了元件,提示“。。。。traces are ptotected”  ,而且这些元件的GND脚位之间 无法走线!!

求解!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楼主:
明天中午上PCB图,有图才有真相!!!!!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应该是导线锁定了吧?

网友B:
元件的走线被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导线锁定了吧?

请问,导线锁定在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的走线被保护了

请问,元件的走线保护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
选择pin pairs 在右键==>prope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