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地线是直接打过孔到地还是连到接到地的敷铜上?

楼主(2012-10-09):
请教
四层板上元器件要接地的引脚,走线时可否先不直接打过孔接到地层上面,而是最后敷铜的时候直接把它与地铜箔相连,最后在元器件稀疏的地方多打一些过孔,增加铜箔与地层之间的连接性?

网友A:
应该是先将引脚引出一部分,然后打孔到地平面,若有大面积的覆铜空余没有元器件等时,还是要多打些过孔,一些重要地方的过孔有时是为了信号的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将引脚引出一部分,然后打孔到地平面,若有大面积的覆铜空余没有元器件等时,还是要多打些过孔,一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