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学Mentor EE,安装学习哪个版本较好?可以自学的资料比较多

楼主(2012-10-09):
如标题,最近计划学习mentor EE,问问前辈们,网上可以容易下载学习Mentor EE软件版本及资料。
已经下载Mentor EE 2007.9  是否只需要安装此软件,然后补上 V7.9.4即可,不需要安装 7.9.3 update 6等补丁包...
版本实在太多,疑惑中......

感谢!

网友A:
装自己能获取的最新版本就好,7.9以后的这些版本基本上功能区别不大。

楼主:
感谢!已经成功安装7.9.4EE,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自己能获取的最新版本就好,7.9以后的这些版本基本上功能区别不大。

7.9ee及之后的哪个版本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9ee及之后的哪个版本稳定?

EE7.9.2目前我用的比较多,还比较稳定。
EE7.9.3和EE7.9.4虽然出来了,但因为功能变化不大,所以用的少。我一般会滞后一点,对新功能并不苛求,除非有大的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7.9.2目前我用的比较多,还比较稳定。
EE7.9.3和EE7.9.4虽然出来了,但因为功能变化不大,所以用的少 ...

我想请教一下:2004版本中如何设置隐藏某些网络的飞线?

网友:
2004我没有用过,从2005开始接触EE,以前用EN。
应该也是通过Net Filter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成功安装7.9.4EE,学习中

在哪里可以下载 跟PADS9.3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帅哥,你好!有EE2007.9软件共享一下吗?我的邮箱是1012433898@qq.com,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