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ium 在移动孔时能不能走在孔上的线也一起移动??

楼主(2012-10-09):
autium 在移动孔时能不能走在孔上的线也一起移动??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先单击选中过孔...然后拖动过孔...走线会一起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先单击选中过孔...然后拖动过孔...走线会一起移动...

用过之后他会很纠结   到底是用?还是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之后他会很纠结   到底是用?还是不用?

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按照他希望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不过有些情况用用还是蛮方便的...

楼主:
谢谢啦!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