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ium 在有多个对像叠加时,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autium 在有多个对像叠加时,选某个对像会出现对话框把几对像列出来,原后在去选,这个好是好,想

选那个都行,就是慢了点。有时当某个大元件中间有线走过时,你去选线也会出现对话框,但是这时线

和元件又没有完全叠在一起,就没有必要这样了。有没有办法我想选什么就选什么,只有当完全叠在一

起时我按某个键来选的功能呢?谢谢!!

网友A:
不知道AD有没有像ALLEGRO中可以设置选择对象的功能。我暂时是没发现。
可以将大颗元器件锁定,就是双击后弹出来的对话框,勾选 LOCKED。这样 与锁定后的元件重叠后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元件的话 锁定的元器件是被忽略,选不中的。 另外 如果很多颗元器件重合的话,AD中有个推挤功能(具体在菜单什么位置忘了,我在公共电脑上的,没装AD,楼主去找找)选择推挤后,可以设置值,确定后元器件就散开了。
其余的只能想办法灵活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AD有没有像ALLEGRO中可以设置选择对象的功能。我暂时是没发现。
可以将大颗元器件锁定,就是双击后弹 ...

多器件重叠的情况...可以使用Arrange Within Rectangle功能...能够将选中的重叠器件进行重新排列...

又学了一招,THK

楼主:
其实我就是不喜欢,选择时出现一个对话框,我就喜欢直接选,这样都直接.

网友:
各位大侠,我装AD09 Winter版本,发现在PCB中没法导入CAD的外框,根本就在对话框中选择DXF的文件格式,对话框中文件格式下拉只有*RTE的选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