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ium 不打孔换层的快捷是什么??

楼主(2012-10-09):
autium 不打孔换层的快捷是什么??谢谢!!!

网友:
键盘上的数字键2...不是小键盘的哦....

网友A:
PV算不算啊   你走线时按大键盘“1”左边那个键   也就是~键    你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V算不算啊   你走线时按大键盘“1”左边那个键   也就是~键    你会有惊喜

PV还要按两下..2按着多方便..嘿嘿..~就是当前模式下能使用的所有功能...很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V还要按两下..2按着多方便..嘿嘿..~就是当前模式下能使用的所有功能...很好用...

我觉得我两都是答非所问啊,你仔细看主题:不打孔换层

我们说的是打孔吧

换层应该是*或者—和+号键啊

建议楼主看看快捷键设置里面,其实里面都有,自己还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两都是答非所问啊,你仔细看主题:不打孔换层

我们说的是打孔吧

我了个汗啊...这问题不注意看还真被坑进去了...难道已经老了..都老眼昏花了....

楼主:
*键还不是一样要打孔,-+键我的无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键还不是一样要打孔,-+键我的无作用.

貌似默认的换层快捷键就是小键盘的"+"和"-"...还不行的话你看看你的快捷键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默认的换层快捷键就是小键盘的"+"和"-"...还不行的话你看看你的快捷键设置...

感谢中!!!

网友:
感觉换层都会打孔啊,不打孔可以先取消布线,再换层,在布线

网友:
我来说下吧
1,使用“2”键只是防止过孔,但所在位置不换层
2,使用“*”键只是防止过孔,并且所在位置换层
3,可以使用小键盘中的“+”“-”号可以实现,但每次也只能是换一层,注意是小键盘上的额

网友:
打错了,“防止”改为“放置”